MC908JB8的加密如何进行的?

楼主(2007-04-18):
MC908JB8的加密如何进行的?

工程里面有自动算的加密序列,
但我是通过下载的,加密后,下载是不能读出数据了。
但通过专门的编程器呢?(如zlg的Smart系列,河洛的)
我没有编程器,所以不能肯定。
哪位大侠知道这个问题呢?
谢谢。

网友A:
这样

HC08系列用的是本身程序加密,只要你的地址$FFF6-FFFD的值不是$FF,就已经加密了。 这段地址就是后4个中断向量,所以如果你这几个中断没用,你最后可给个简单的中断程序.这样就加密了.所以这和编程器无关.
以上是我的理解,你可以在听听别人的意见.

楼主:
谢谢xmxmq,这个我知道,

我就是还想知道,这样加密后,是否是只对mon方式起作用,
对编程器起不起作用?
因为可能编程器根本不采用mon方式来进行操作。

网友B:
编程器也是通过MON08进行编程的

这样加密就可以了。没有别的。

楼主:
哦,只要只有mon08这一种编程方式。没有其他方式,

那就没有问题了。
谢谢。

网友C:
除了仿真写入的方式外还有个P&E公司的编程程序

楼主:
周老师,P&E的编程方式是不是还是以MON08方式进行的?

网友B:
对的

还是MON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