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有没有24V转5V的电源模块?

楼主(2007-04-19):
我是搞汽车电子的,CPU采用的是mc9s12d64,原来使用的电源转换模块是infineon的TLE4271,它有好多功能包括看门狗,复位,各种保护,但它的最大输出电流Imax是550mA,我的板子除了CPU外还有3块LM224,2块40106,1块MAX232,1块TLE6250,现在的问题是上电后系统能正常工作,但电源模块TLE4271总是发热,有一块出现TLE4271的过热保护,我对上面那些集成块的功耗不是太了解,总共需要多大电流也不是太清楚,大概要超过800mA吧,各位高手可以给我提供意见,特别freescale是不是有类似TLE4271的模块,电流要大些的,呵呵,不知有没有呢?

网友A:
mc33989可以用

你好,我想MC33989可以适合你用,他共有3种输出电源:
1、VDD1为5V,一上电就有了,大概为200~300mA;
2、V2为5V,是可以控制的电源,电流的大小由你的三极管选型决定,大概可以达到几个安培的电流吧;
3、HS1是你的大电源,输入为多少就输出多少;
4、另外,其也带有复位及看门狗电路,还有CAN驱动器;
5、其为SPI接口,可以控制V2和HS1;
6、现在这芯片不生产了,其替代产品为MC33742;

大概就这些了,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Email:ljp0521@gmail.com

楼主:
MC33742价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