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CODEWARRIOR 的一个奇怪问题??帮忙

楼主(2007-04-23):
我观察到一个关于编译器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当然我不是怀疑编译器的本身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下面是C代码和对应的汇编代码,看看其中的问题;

OSPrioHighRdy = OSFindHighPrio();
INTOS    OSFindHighPrio(void)
{

    if(OSRdyMap&0x000F)
    {
        return(OSUnMapTbl[(INT8U)(OSRdyMap&0x000F)]);
    }
}

对应的汇编代码:
LDA 0X104
BIT #0X0F
BEQ *+10
AND #0X0F
CLRH
TAX
LDA 7390,X
RTS

STX 0X0119
STX 0X011A

楼主:
为什么这句OSPrioHighRdy = OSFindHighPrio(); 译成汇编之后成了

STX 0X0119
STX 0X011A

而不是把A 中的数据给OSPrioHighRdy?

网友A:
也许返回值是16位的.

楼主:
返回值 是8位的

返回值 是8位的

楼主:
GO ON

OSUnMapTbl[] 是一个放在flash里的数组

网友B:
优化?

从函数OSFindHighPrio()的汇编代码看,返回的值确实是从A传递的,没有错。不知道你上下文是什么样子的,C编译器经常根据上下文做一些优化处理。得到的结果对吗?变量OSPrioHighRdy被赋值了吗?看MAP文件,该变量的存贮器地址?

网友C:
看MAP表,就知道了

LDA 0X104  ;A=(0X104)
BIT #0X0F  ;A&0X0F否
BEQ *+10   ;=0,PC+10,RTS
AND #0X0F  ;/=0时A=地4位,周期最短
CLRH       ;H=0
TAX        ;X=A
LDA 7390,X ;A=(X+7390)查表
RTS

STX 0X0119  ;
STX 0X011A  ;应该是下面程序用的

看一下 0X119和0X11A得程序表就知道了

楼主:
有点进步

我看了MAP 表;但是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啊?

但是 我改动了 CODEWARRIOR / EDIT / standard setting / compiler/ option/ -cs08  就可以通过了,而且再看上面的代码就成

LDA 0X104  ;A=(0X104)
BIT #0X0F  ;A&0X0F否
BEQ *+10   ;=0,PC+10,RTS
AND #0X0F  ;/=0时A=地4位,周期最短
CLRH       ;H=0
TAX        ;X=A
LDA 7390,X ;A=(X+7390)查表
RTS

STA 0X0119  ;
STA 0X011A  ;应该是下面程序用的

之前是
STX 0X0119  ;
STX 0X011A  ;应该是下面程序用的

楼主:
现在我考虑是: 原来我的这段代码是在 HC08GZ32 上移植到 HCS08AW32上的;
而且其中的一段汇编代码编译还出现WARNING ;
如下:Warning : C4401: Recursive comments not allowed

L4021: Incompatible derivative: HCS08 in previous files and CPU08 in current file (OS_CPU_A.ASM.o)

楼主:
有点含糊了

觉得要设置的选项太多,还不是很明白其中的意思啊?

楼主:
OS_CPU_A.ASM 是一段汇编代码

楼主:
关于LIBRARY

还有就是
Project Name  Memory Model   Library      Compiler Options
---------------------------------------------------------------------
C   IEEE32/32 small          ansif.lib    -W2 -Os -Ms -Fd -NoPath
C   IEEE32/64 small          ansi.lib     -W2 -Os -Ms     -NoPath
C   Integral only small      ansii.lib    -W2 -Os -Ms -Fd -NoPath
C++ IEEE32/32 small          cppf.lib     -W2 -Os -Ms -Fd -NoPath
C++ IEEE32/64 small          cpp.lib      -W2 -Os -Ms     -NoPath
C++ Integral only small      cppi.lib     -W2 -Os -Ms -Fd -NoPath
C   IEEE32/32 tiny           ansitf.lib   -W2 -Os -Mt -Fd -NoPath
C   IEEE32/64 tiny           ansit.lib    -W2 -Os -Mt     -NoPath
C   Integral only tiny       ansiti.lib   -W2 -Os -Mt -Fd -NoPath
C++ IEEE32/32 tiny           cpptf.lib    -W2 -Os -Mt -Fd -NoPath
C++ IEEE32/64 tiny           cppt.lib     -W2 -Os -Mt     -NoPath
C++ Integral only tiny       cppti.lib    -W2 -Os -Mt -Fd -NoPath

C   IEEE32/32 small HCS08      ansifs.lib   -W2 -Os -cs08 -Ms -Fd -NoPath
C   IEEE32/64 small HCS08      ansis.lib    -W2 -Os -cs08 -Ms     -NoPath
C   Integral only small HCS08  ansiis.lib   -W2 -Os -cs08 -Ms -Fd -NoPath
C++ IEEE32/32 small HCS08      cppfs.lib    -W2 -Os -cs08 -Ms -Fd -NoPath
C++ IEEE32/64 small HCS08      cpps.lib     -W2 -Os -cs08 -Ms     -NoPath
C++ Integral only small HCS08  cppis.lib    -W2 -Os -cs08 -Ms -Fd -NoPath
C   IEEE32/32 tiny  HCS08      ansitfs.lib  -W2 -Os -cs08 -Mt -Fd -NoPath
C   IEEE32/64 tiny  HCS08      ansits.lib   -W2 -Os -cs08 -Mt     -NoPath
C   Integral only tiny  HCS08  ansitis.lib  -W2 -Os -cs08 -Mt -Fd -NoPath
C++ IEEE32/32 tiny  HCS08      cpptfs.lib   -W2 -Os -cs08 -Mt -Fd -NoPath
C++ IEEE32/64 tiny  HCS08      cppts.lib    -W2 -Os -cs08 -Mt     -NoPath
C++ Integral only tiny  HCS08  cpptis.lib   -W2 -Os -cs08 -Mt -Fd -NoPath

这些都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D:
HS08和HC08的内核不同,汇编有几句不一样

他们的汇编指令不完全相同,STX就不一样,

你可以新建项目,移植程序,不能直接改个CPU

如下:Warning : C4401: Recursive comments not allowed

L4021: Incompatible derivative: HCS08 in previous files and CPU08 in current file (OS_CPU_A.ASM.o)

主要是返回参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