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 DEBUG问题:debug下载后command窗口持续刷屏多分钟

楼主(2007-04-24):
最近调试过程中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在每次debug下载后,True-Time Simulator & Real-Time Debugger 窗口中的command窗口持续刷屏多分钟,内容为是!Data:1 < ADDXPR "main.c::pre_water_temperature"
      !Data:1 < ADDXPR "main.c::pre_water_temperature"
      !Data:1 < ADDXPR "main.c::nrm.egrkp"
的重复,刷屏期间不能进行正常调试,实在是烦恼,对此束手无策,请高人帮忙!

这是刷屏结束最后一段内容
   !Data:1 < ADDXPR "main.c::pre_water_temperature"
   !Data:1 < ADDXPR "main.c::pre_water_temperature"
   !Data:1 < ADDXPR "main.c::nrm.egrkp"
   !Data:1 < ADDXPR "main.c::cmdstr[10]"
   done D:工程项目无油所程序清单ecu6.22   inP&E_Multilink_CyclonePro.xpr

其中:pre_water_temperature,nrm.egrkp,cmdstr[10]是定义之全局变量。
所采用芯片为MC9S12D32
谢谢!

网友A:
笨办法

从前碰上过类似问题,当时的解决办法是重新创建一个project,把所有的源文件都导入进去。没有细究是为什么,估计是abs文件中的调试信息乱掉了。

楼主:
多谢JerryBJ!!

多谢JerryBJ的热心指导!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