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张教主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5-11):
在MOTO的8位,16位MCU里面,有没有哪款是同时带有CAN和USB2.0模块的啊  最好都是高速的。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就是今年新买的几个P&E,在烧写程序的时候,会导致电源模块的7805很烫,好像在烧写程序的时候,P&E输出了蛮大的电流,而以前的P&E就没这个问题的,请问这个有没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A:
...

"在MOTO的8位,16位MCU里面,有没有哪款是同时带有CAN和USB2.0模块的啊  最好都是高速的。"
=>抱歉,没有。

P&E什么?P&E只是公司名,请说出具体工具的型号,如:Multilink-BDM, CyclonePro...,要比较的话可以请用以前和现在的工具烧同一块板子。

网友B:
哈哈,和我上次的问题一样.

看来这种单片机还是蛮有市场的,用串口的以后会越来越少了.

楼主:
谢谢!

呵呵!  不好意思  平时说习惯了
就是烧同一个板子  发热情况不一样  才觉得有问题

网友A:
CAN、USB和电流的问题

CAN和USB的应用方向差别较大。一个用于工业或汽车现场总线,另一个是围绕PC周围。现在MCU上同时拥有CAN和USB的好像不多。FSL的CF5253同时拥有这两个模块,不过它是32-bit的MPU,想了解更多: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MCF5253&webpageId=1113331675698727611752

在烧写程序的时候,会导致电源模块的7805很烫,好像在烧写程序的时候,P&E输出了蛮大的电流
你说的7805芯片应该是在P&E工具内部的吧?如果是,可以查一下从新旧工具输出给目标板的工作电流是否一致。相差不大应该没问题。

不排除工具内部电路设计改动后本身功耗会增加的可能性。

网友C:
MC68HC908GZ60

MC68HC908GZ60 RAM问题,若定义变量(ASM)RAM超过1K字节,怎么使用

网友A:
和不超过1K字节时一样用

另外建议你用9S08DZ60来代替GZ60;用C来代替A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