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思卡尔电源管理芯片MC13783

楼主(2007-05-14):
P_VIN脚电压为7V左右(我测量开发板电压也是7V左右),应该没问题。

但是所有的输出电压都普遍高出预期的电压值,请问一下这个芯片的电压是否可调,如果可调应该怎么调节,谢谢。
很急,在线等。。。

网友A:

LZ是用MX31做开发吗?

网友B(2008-04-22):
MC13783

有没有MC13783详细一点的资料,网上下载的DATASHEET都没有提到它是怎么变压,怎么样调节电压值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