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使用M68UICS08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07-05-14):
我使用M68UICS08开发板时,发现仿真的速度很慢。如果运行较长的一段程序,主机CPU的占用率也是100%,是否本身就是这样的。我猜想是否程序每运行一步都要和主机通讯?谢谢

网友A:
每一步都要通讯没错

但也不用那么慢啊,是不是你的机器也比较的不怎么样?

楼主:
便宜的东西就是不好用

我的主机还是可以的,3。0的cpu,512的ram。看来开发板还是便宜没好货呀

网友B:
不会是100%

    在仿真的时候,cpu占有率不会是100%,只有在灌程序的时候会是,也只有几秒的时间!

楼主:
98%!没区别

不信,连续运行试试。基本上干不成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