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只下载HEX文件的方法

楼主(2007-05-16):
我的软件没有问题了,现在想批量生产。但是我不想把软件的源代码直接给生产。有没有什么方法就像51一样生成一个HEX文件然后直接下载就可以了?说白了我就想给目标代码。

网友A:
同问,主要是如何直接打开P&E,然后调入S19文件或INI文件

同问,主要是如何直接打开P&E,然后调入S19文件或INI文件

网友B:
S19文件就是你要的

你的project编译所得S19文件就是你想要的东西,所谓的"motorola格式"。

看你用的什么样的编程器,配合不同的编程软件。P&E是一个公司,不是一个产品.

网友C:
你只要把*.s19给客户就行,好一点的编程器都能烧写moto

网友A:
呵呵,就是没有钱买高端的编程器啊。

看来可能也只有用调试方式下载来将就了。
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

楼主:
^_^我知道怎么烧写了

我下载了一个软件现在可以直接用P&E下载S19文件了

网友A:
P&E是可以下载,但他的流程更复杂,每个选项都要去点击。

什么擦除,选择,编程,校验......
比我用调试模式用的时间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