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5-18):
如果D口的0,1,2,3位置高的话,PWM就不能正常工作,请教下各位大侠有没有好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有看明白,PWM应该是优先级比IO高

可以讲的更清楚些吗,
要是有外部上拉电阻肯定不正常

网友B: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