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8 Flash与Ram的编程问题,张老师

楼主(2007-05-19):
在Flash的编程与擦除操作中,代码都要在Ram中执行,如何将写与擦除代码拷到RAM中?ddtv兄曾发表过一贴:
uchar FlashBuf[80];
uchar page_data;
uchar Temp;
uint page_addr;

void delayms(uint t);
void delayus1(void);
void do_write(void);
void page_erase(void);
void do_erase(void);
//页写,最大32B
void page_write(void)
{
    FLCR_PGM = 1;   //编程位
    (void)(FLBPR == 0); //读FLASH保护寄存器
    *(volatile uchar *)page_addr = 0x01; //向目标页写任意数
    delayus1(); //tnvs>10us
    memcpy((void *)FlashBuf,(void *)do_write,(uint)page_erase-(uint)do_write); //flash程序考到RAM中
    asm("ldhx FlashBuf");     //加载擦除程序在RAM区的首地址
    asm("jsr ,X");          //执行RAM区域的擦除程序
}

//要在RAM中执行的页写程序
void do_write(void)
{
    uchar i,j;

    FLCR_HVEN = 1;  //高压位
    delayus1(); //tpgs>5us

    for(i=0;i<20;i++)   //写20B
    {                   //数据送入flash地址
        *((volatile uchar *)page_addr+i)= i;
        for (j=0;j<22;j++); //延时30us--40us,据说不能调用延时程序
    }

    FLCR_PGM = 0; //编程位
    delayus1(); //tnvh>5us
    FLCR_HVEN = 0; //高压位
    delayus1();// trcv>1us
}

void delayus1(void)
{
    Temp = 60;
    while(--Temp){}
}

//页擦除程序,最小64B
void page_erase(void)
{
    FLCR_ERASE = 1;     //擦除位
    FLCR_MASS  = 0;     //整体擦除位
    (void)(FLBPR == 0); //读FLASH保护寄存器

    *(volatile uchar *)page_addr = 0; //写任意数
    Temp = 20;
    while(--Temp){};    //延时
    memcpy((void *)FlashBuf,(void *)do_erase,(uint)delay100us-(uint)do_erase); //flash程序考到RAM中
    asm("ldhx FlashBuf");     //加载擦除程序在RAM区的首地址
    asm("jsr ,X");          //执行RAM区域的擦除程序
}

void do_erase(void)
{
    FLCR_HVEN = 1;  //高压
    delayms(4);     //terase>4ms
    FLCR_ERASE = 0;
    Temp = 20;
    while(--Temp){}; //tnvh>5us

    FLCR_HVEN = 0;
    Temp = 10;
    while(--Temp){};     //Trcv>1us
}

void delayms(uint t) {
    uchar i;

    do
    {
        for(i=255; i>0; i--)
        {asm nop; asm nop;}
    }while(--t);
}

void main(void)
{
    page_addr = 0xde00;
    page_data = 0;
    page_erase();

    page_write();
}

其中的
memcpy((void *)FlashBuf,(void *)do_erase,(uint)delay100us-(uint)do_erase); //flash程序考到RAM中
    asm("ldhx FlashBuf");     //加载擦除程序在RAM区的首地址
    asm("jsr ,X");          //执行RAM区域的擦除程序
这段程序甚是不解,哪位老师能给我提供如何将程序从Flash中拷到Ram的例程,非常感谢,
张老师能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我的QQ:120990401,msn:dianqi123@163.com,急切期待

楼主:
最好是C语言例程

最好是C语言例程,谢谢

网友A:
HC08系列

HC08系列单片机片内都有固化了的ROM程序完成Flash的擦除和编程,请查阅某一单片机相关的文档找出ROM程序的入口地址直接调用即可。

楼主:
如何找出ROM程序的入口地址?如何直接调用?

楼主:
张老师能否举例说明一下啊

楼主:
在CW3.1版本里,FLASH块寄存器FLBPR并没有定义

在CW3.1版本里,头文件里并没有对FLASH块寄存器FLBPR定义,但在读写的时候都要用到这个寄存器,如何用C语言对这个寄存器进行定义

网友A:
看应用笔记AN1831

 相关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files/microcontrollers/doc/app_note/AN1831.pdf?fps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