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量生产中的芯片烧写问题

楼主(2007-05-22):
各位高手哈:
    请问飞思卡尔批量烧写的工具有什么?最好是一次能烧写到8个目标板的,也就是一托8的,望高手恢回复!我要烧写的芯片是mc9s12dj64!

网友A:
批量生产

本身1托8的编程器就少,曾经有些厂家想做,但价格很贵,买的人不多,国产的西尔特,润飞,炜煌等好象都没有,河洛好象有,很贵.
xiashuai19: mc9s12dj64如果你用编程器,80个管脚以上的适配器同样很难买啊,建议您用在线下载的方式.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 我发现,在线下载的方式很慢,不适合批量生产!我先去看看洛河有没有!

网友B:
批量生产中的芯片烧写时间的消耗主要在

人工的安装芯片和拿下芯片,芯片自己的烧写时间在其次,所以没必要买昂贵的1托多的编程器。

网友C:
可以买8台编程器,同时烧写,速度也不慢啊.

网友A:
ls

8台编程器,就同时要8台电脑,8个人,这种提高速度的手段不是我们想要的

网友D:
我现在烧个908JB8都要差不多50秒一片。

而且每次要点7次鼠标,
唉,难道没有钱的人就只有这样了吗?
有没有设置好后,每个芯片只需要点1次就可以完成烧写的软件(MON8方式,免费最好,价格不要太高也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