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用BDM调试好用,拔了BDM就不好用了。

楼主(2007-05-24):
用的是S12DG128B的片子,总线24M。用BDM背景调试起控模式下程序运行正确,拔了BDM就不对了。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需要重新复位,重新加电,rst脚加复位电路,打开狗

网友B:
在bdm模式,cop是不开的

楼主:
谢谢

貌似不象是reset的问题。我在BDM运行模式下跑着程序拔BDM头以后运行结果也是对的,再reset一下结果又不对了,郁闷的很。弱弱的问一下cop是什么?我是菜鸟大家别笑话我

网友C:
看门狗定时器

在bdm时自动关掉的,所以需要在你的程序中加入

__RESET_WATCHD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