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口电平的问题

楼主(2007-05-25):
(无正文)

网友A:
你加外部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1,PTAD=1;口线为高
2,PTADD=0;状态输入
3,PTAPE=0, 不用内部上拉

4,外部加100K上拉电阻和  300K(可以并两只1N4148串联,1.4V )下拉

5,为了电路可靠,输入端可加1K到口线,并接一个104电容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