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向量表问题..

楼主(2007-05-25):
free_tech 你好....可否介绍一下MC9S12DP..中断向量的初始化的过程..
刚写了一段小程序
可怎么 也不能进 中断服务程序...
希望能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在头文件中找到向量表

可以在头文件中找到向量表,我的编译器里没有16位机的,这是QG8的
/****************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define Vrti                    0x0000FFD0
#define Reserved2               0x0000FFD2
#define Reserved3               0x0000FFD4
#define Vacmp                   0x0000FFD6
#define Vadc                    0x0000FFD8
#define Vkeyboard               0x0000FFDA            //interrrupt 18
#define Viic                    0x0000FFDC
#define Vscitx                  0x0000FFDE
#define Vscirx                  0x0000FFE0
#define Vscierr                 0x0000FFE2
#define Vspi                    0x0000FFE4
#define Vmtim                   0x0000FFE6            //interrupt 12
#define Reserved13              0x0000FFE8
#define Reserved14              0x0000FFEA
#define Reserved15              0x0000FFEC
#define Reserved16              0x0000FFEE
#define Vtpmovf                 0x0000FFF0
#define Vtpmch1                 0x0000FFF2
#define Vtpmch0                 0x0000FFF4
#define Reserved20              0x0000FFF6
#define Vlvd                    0x0000FFF8
#define Virq                    0x0000FFFA
#define Vswi                    0x0000FFFC
#define Vreset                  0x0000FFFE

然后设置对相关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主要是在S12 DATASHEET里 没有表明 其中断向量号
可能会给初学者带来一些麻烦
从RESET 为0 算起 以后递增

中断的服务程序的写法有一下几种
1.interrupt关键字+中断向量号+isr函数
2.interrupt关键字+isr函数(isr在prm中VECTOR ADDRESS 映射)
3.#pragma TRAP_PROC声明(isr在prm中VECTOR ADDRESS 映射)
4.interrupt关键字+isr函数(isr在vector.c文件中定义函数指针数组 映射)

vector.c文件我只有在用PE的时候才能看到....
在别的论坛里学到的 分享一下
这里人气是不高...

网友B(2013-08-10):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在S12 DATASHEET里 没有表明 其中断向量号可能会给初学者带来一些麻烦从RESET  ...

谢谢,参考了,正在学习飞思卡尔的中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