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QG4仿真时候的频率变化

楼主(2007-05-29):
硬件:QG4 , USB MULTILINKSBDM
软件:CODEWARRIOR5.1
使用QG4仿真的时候在右边的COMMAND窗口经常会有频率的变化。指全速运行的时候发生这种现象:
 经常出现就这两条:
Frequency change to ~0hz.
Frequency change to ~7950208hz.
或者是
Frequency change to ~61000hz.
Frequency change to ~7950208hz.

    这个是指什么含义?

网友A:
仿真到目标板的总线时钟变化频率

0HZ,内部RC未工作

7950208为内部8M

楼主:
谢谢!

Frequency change to ~61000hz.
0可以设想为没工作,8M则可以认为是正常工作时候的频率。那61K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频率是在工作的时候在变?为什么会变化呢?

网友B:
有没有使用wait或者stop模式

你在仿真程序里有没有使用wait或者stop模式,或者你有没有改变锁频环的频率!

楼主:
程序倒是有用到STOP,但是实际正常工作是不会用到的,特定在外部的键盘操作时候才会动。这倒是个想法。
前一段时间QG发布了产品的错误勘误,是关于OSC这一部分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