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设置产生PWM波呢?然后周期怎么计算?

楼主(2007-06-03):
   刚学飞思卡尔芯片,请问怎么设置它产生PWM波,它所产生的方波周期怎么算?
   如果我想产生一个1.5ms/18.5ms的PWM,应该怎么写?急着用,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补充

我用的芯片是9S12DT128DG

网友A:
你设置timer就行了,很方便

把你的周期化成16位,放到mod寄存器
把你的脉宽化成16位,放到tch
设置好分频, ms级64分频就行了
设置好控制寄存器后,就会自动启动输出比较的pwm

只要随时更改tch,就会产生可调的pwm.

具体操作可以参考例程

楼主:
请问4楼

    请问4楼,你能把具体的程序写给我吗?英文我手头上的资料都是英文的,有很多看不懂,所以……想麻烦你帮帮忙了!谢谢!
    现在我需要一个1.5ms/18.5ms高低电平比的PWM波,谢谢!

楼主:
怎么产生PWM波啊?

  大家帮帮忙啦,上面的程序要怎么该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呢——1.5MS/20MS的占空比,请指点!

网友B:
1.5MS/20MS的占空比

不需要动用PWM,用定时中断就可以了。
1.5ms/20ms对于单片机来说太慢了。

楼主:
但现在要求用PWM的,哪位高手会的话麻烦指点,急啊

但现在要求用PWM的,哪位高手会的话麻烦指点,急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