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9s08ac16仿真问题

楼主(2007-06-04):
free_tech:
   您好!
   用e-value-8 仿真 pc9s08ac16在CodeWarrior IDE的ram c000地址看不到下载的程序,也就是程序没有下载到pc9s08ac16中,出现的错误是new speed 8.13MHZ,unkown event.硬件接线,和e-value-8都没有问题,请free_tech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芯片型号是MC9S08AW16,还是MC9S08RC16

e-value-8,连线时需要对电容放电

目标板和e-value-8断电后等1分钟,再联,还不行,对e-value-8上电容放电再联,还不行,对JB16重新下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