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产生功能和定时器冲突的问题

楼主(2007-06-04):
我在使用MC68HC908JL16过程中,由于要在T2M定时器中用CH0产生PWM波,用CH1产生1mS定时中断,两个功能单独调试都没有问题,但是合在一起就出现定时中断进不了。请教各位大虾,以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还有,free—tech技术支持是针对什么人的,平时碰到类似的问题能否打电话过去咨询一下。

网友A:
欢迎打电话或MAIL,能解答的尽量解答

请问你的定时是采用溢出中断吗,
两个通道公用分频系数,公用MOD, 不会有冲突,有可能设置冲突,计数器轻零了,进不了溢出中断
检查一下你的控制寄存器设置,

网友B:
答不了你的问题,但希望你能帮我个忙

    很抱歉,我没办法答你的问题。我是刚接触这种芯片,所以反而希望你帮帮忙——怎么设置参数产生PWM波?它的周期怎么算,如果我要产生一个1.5ms/20ms的PWM,要怎么设置呢?能给我具体的程序吗?谢谢!(因为手头的资料都是英文版的,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