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

楼主(2007-06-04):
在用mc9s12dg128的时候,我想把大概1k的数据(从PA口连续读入)连续的存储到RAM中,是不是只能用汇编啊?要用哪些语句阿?
以前是用51的,刚接触frescale的片子,对它的汇编语句还不太了解。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用汇编和c都行

用汇篇时,

      LDX  #$......

KK1:    MOV $0,X+           ;PTA->(X),X+1
       CBEQX #$....,KK
       JMP  KK1
KK:    NOP
用C时定义一个数组就行了

      FOR(I=0;I<1000;I++)
       SHUZU(I)=PTA;

楼主:

从中断服务程序里取A口的数存到3400地址以后的RAM里,75个数一组。这样用不知道行不行啊:
中断服务子程:
unsigned char *p;
p=(volatile unsigned char*)(0x3400);//这条语句可以这么用吗?
for(int j=0;j++;j<75)
{*p=portA;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