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8单片机可以使用内部Flash模拟EEPROM吗?

楼主(2007-06-05):
HC08单片机可以使用内部Flash模拟EEPROM吗?怎么样使用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和例子?
请求帮助!!谢谢!

楼主:
可以给个例子吗

网友A:
我给你一个步骤吧,不同的芯片延时不一样

1。置位PGM,  PGM=1
2.  读flbpr
3.向操作的地址写数
4.延时
5.hven=1
6.延时
7.向操作地址写数
8.延时
9.下一个写数,重复7,8直至同一页完成
10.pgm=0
11.延时
12.hven=0
13.延时

注意:在写数时,程序要在ram中运行!!!!!!!!!!!!!!

网友B:
re

应用笔记AN2874,AN1831上有详细的说明。
FSL上的资料是很多的。

网友C:
当然可以啊

网友D(2011-07-14):
FSL上的资料是很

网友D:
FSL上的资料是很多的?????是什么意思????在哪里?????我想学FLASH模拟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