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6-06):
我在下载程序时遇到如下的系统提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在出现这问题之前,系统有出现过选择晶振的提示.它上面默认显示的是16M,我就点了确认键.我用的是mc9s12dg128b.

楼主:
系统提示

楼主:
怎么显示不了图片

楼主:
既然显示不了图片,那我就把系统提示写出了吧

Non Volatile Memory Control
Error while loading diagnostics algorithm

to target system.The chip may be

secured,or the derivative selectde may be

wrong.
望各位大虾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芯片是空的吗?

如果不是空的,应该是该芯片被加密。
去www.pemicro.com找一个叫做unsecure12的程序,用它先把芯片解密(原有内容全部擦除),然后再下载。

楼主:
芯片下载过程序

我也怀疑是被加密了,不过不知道怎么会被加密的,因为出现这个问题之前几分钟我还下载过程序的.就是在我给单片机去电后,我又想给它下载,但是我没给单片机电源,而只接了BDM是才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我下载了,试了后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o

codewarrior4.5好像可以擦除加密状态.
如果真的是因为加密,可以先擦除再装载程序.我上次自己加密后就是这样搞定的.
但有时候reset,osc等也会影响load.

楼主:
谢谢,LS

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C:
ls怎么解决的

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
我上传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有解密的方法.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0175125779.rar

楼主:
你也在学用这块单片机啊

以后多交流啊

网友D(2015-12-03):
楼主那个文件找不到,怒求分享啊!!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