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有关烧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06-16):
我用的单片机是MC9S12C32,在用MULTILINK 烧程序的时候提示:Error while loading diagnostics algorithm ...,上网查资料说是加密的问题,用清华的一个文档上面的方法把问题解决了,但是有遇到一个问题,提示说:“Error while writing FF80-10180”,然后在命令窗口里面显示EEPROM,Flash, Paged flash Bad or protected,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麻烦给讲讲怎么办 ,都困扰好几天了,万分感谢

楼主:
不要沉啊,顶起来,路过的大哥救救我啊,困绕好几天了

网友A:
查查本坛内类似的讨论

在其他几个贴子内有过讨论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复位电路那里的一个电容的问题,由于没有焊复位芯片,但是把RESET脚上的一个电容焊上了,导致复位信号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