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老是出现单片机的flash被无缘无故加密的现象

楼主(2007-06-17):
(无正文)

网友A:
楼上的,我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RT,我照一个清华大学的文档改了一下,那个问题倒解决了,不过又出现新的问题,提示说:“Error while writing FF80-10180”,然后在命令窗口里面显示EEPROM,Flash, Paged flash Bad or protected,不知道怎么解决,路过的大哥给说说呗

楼主:
LS,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