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是怎么算的?

楼主(2007-06-17):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Delay_Time){    //延迟15us
  unsigned char i;
  while(--Delay_Time){
  i=20;
  while(--i);          //0.75us延时
  };
}
说明:时钟16MHz

网友A:
试出来的。

楼主:
怎么试啊,是不是用汇编写精确一些啊?

网友B:
我这样算

(1/系统频率)*指令周期*i*Delay_Time+调用语延时函数的指令时间

楼主:
谢谢,LS

C语言编写的也能这样算吗?

网友C:
我的拙见

不知你用的C编译调试的时候是不是有汇编代码,如果有找到那部分,然后计算.

如果没有,请试以下方法,不过你要有好的显波器才行:

写段程序,控制单片机某个引脚不停的输出高低电平之间调用以个延时函数,用显波器数中间的间隔就行了,只要你的显波器够好,达到你的要求不难.

如果没有那么好的设备,可以用这个延时写个时钟程序,让它多走一段时间然后跟据正常时钟比较,经过计算也可以修正过来,走得时间越久,计算值就越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