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的单片机怎么这么难买

楼主(2007-06-22):
前段时间从清华一位老师那边拿了几片DG128(HCS12系列),用过后感觉很不错,资源丰富,而且在一个项目中刚好都要用到,以前用AVR的mega128.新项目中准备用DG128和C32,但找遍中发和知春电子城,居然没有一家卖,只有少数一两家可以定贷,真难以理解,因为我们是做仪器的,用量不多(每次只买二百片左右),采购人员习惯去中发,定货总担心货源不稳,随时都会买不到,不象AVR,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希望freescale注意这个问题,别让我们想用又不敢用.

网友A:
LZ

这种现象慢慢我们会解决,但不是针对每个型号,目前,象MC9S08QG8,MC9S08QG4,MC9S08AW16,MC9RS08KA2,我们都备有一定的现货,随着我们推广力度的增加,会不断丰富现货的型号.

楼主:
re.

上面几种都是低端的MCU,有没有HCS12和HCSX12系列的?

网友B:
货源没有问题

其实我也一直用这个CPU,不过完整型号是MC9S12DG128BCPV,刚开始与你类似,找过freescal经销商,报个价格还要半个月,然后动不动就是700片,而且价格要150元?
最后总算找到了,国内经销商有大量的货源,不过还是moto的,就是freescale没有分解出来之前生产的。我们已经量化生产了,目前没有发现问题哦!

网友C:
如果LZ是做产品就要好好考虑,因为你不是在做义工

要用价格,货源最好的

楼主:
re.

当然是做产品,只不过是做仪器类,用量不是很大,一年估计也就3000片左右.
由于担心货源的原因,我已经改用其它了.

网友D:
Freescale 比较麻烦

我最近想用GT16ACFCE, 看Freescale的报价USD1.7, 可问了深圳几家公司, 竟然要35RMB!!  看来得改方案了.

网友E(2007-07-24):
10年freescale的MC9S12DG128都不会到处乱卖的

网友F:
确实难买

freescale的一些其他芯片业难买

网友G:
我不会用

价格好,供货差,已经堕落到卖MCU了,工具特容易坏,

网友A:
to hqhuq

GT系列的芯片,我们不推荐用了。因为现在AW系列的芯片性能价格比很高而且产品线也很全,方便日后的开发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