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风门执行电机问题

楼主(2007-06-22):
小弟第一次做控制。我想问一下。我是用的HC908GZ60。现在要控制一个风门电机(1个+12,1个GND,1个信号线)。该电机是12v的,低电平有效。本身有驱动模块。我该怎么接电路?是不是用个12v上拉电阻?我觉得是这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信号线是正反转

通过一根控制线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由时间控制风门电机的转动角度,在时间到达后电机停止转动,适合用于

新风门打开/关闭的调节。

网友B:
你的电机多少W

用MC33883吧. 正反转控制,爽着呢.  电路容易.

楼主:
我的是低电平有效的,就是当低电平电机动作。控制正反转的控制线直接连MCU和电机吗?是应该在MCU控制引脚那里上拉个12v吧。当不动作,电机的控制脚保持12v。当要动作,MCU的引脚低电平,12v就走向MCU这个引脚,则电机那个控制引脚就低电平了。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