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是控制问题

楼主(2007-06-22):
用单片机HC908GZ60控制鼓风电机的转速,它本身原理是在功率模块原输入电压基础上在加变化电压,使鼓风电机的转速跟随无级变化。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是用TIM模块产生PWM波,然后依据不同的占空比来控制?那PWM不同的占空比和在原输入电压基础上在加变化电压是怎么个关系的?

网友A:
功率模块原输入电压基础上在加变化就行

pwm输出控制串接在功率模块输入上的mos管就可以实现调速。

但是  风量--转速--pwm不是线性关系,还需要时间的模糊控制,需要做一个表格。

楼主:
我做的要求不高,只要能感觉出来风速不同就可以。是不是占空比与电压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我得用软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