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不干活啊?

楼主(2007-06-22):
请教各位:
我现在用的是QG4,使用BDM调试都没问题,但是取下BDM插头后,给单片机重新上电,单片机不工作,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建议

您先做个最简单的程序,如驱动个发光二级管,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A:
一般都是 电源 晶振设置 看门狗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