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脉冲使单片机复位

楼主(2007-06-22):
   本人在做灶具控制系统项目,我们其他功能都做好了。就是高压脉冲使我们单片机系统复位,这个问题很头痛。不知有那位高手做过这方面。

网友A:
最好加屏蔽层

  1。 布板时,数字与模拟分开。地线要大面积,单点接地。

  2。 单片机4,5脚电源处加共摸电感,并接104,103,4u7电容,47u电容。可以滤除传导干扰。降低频率,使用外部低频晶振。

  3。 单片机远离高压模块,输出控制光电隔离。输入要

  4。 最后加铜罩,屏蔽高频辐射。

  5。软件加冗余处理。

  还不行,就要分析引起复位的条件,针对现象来解决。

楼主:
关于高压脉冲复位的问题

非常感谢2楼的关怀,我马上去做试验.但是2楼的试验我基本上都试过.我是外植晶振不行改为内置晶振,但是单片机加铜罩也不行,原因干扰是从地线进来.因为我是单一电源,如果改为两路电源供电,干扰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的电源转换器只有一个电源进口.挺麻烦.

网友B:
路过,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其实单片机的选型也很重要,
高压走线也有关系,
如果你的高压会产生电火花,那干扰也很大,
信号的隔离也会有帮助

其他方面的措施在网上一搜一大把,你要有针对性地去处理不同性质的干扰,否则就会不必要的增加成本和你的产品的重量.

如果你自已用了比较有创意的办法解决了你的问题,不妨回来谈谈心得,不胜感谢.

网友B:
补充

那颗二极管也可换成比MCU电压高一点点的稳压二极管,或者在电阻后面再与MCU反并一个这样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C:
路过

我以前见过这种特殊的方式.用AVR的也经常复位,后改PIC控制的就解决了.看来飞思卡尔也不过如此呀

网友D:
freescale在抗干扰性更胜一筹

看一个器件的抗干扰性需要统计的数据。freescale单片机广泛应用于军工,电力工业现场,汽车电子等领域。

网友E:
路过,薛老师答复

这个问题我在开发单片机控制的粮食烘干机(德国进口的燃烧器做加热器,用轻柴油连续高压脉冲点火喷射)时也遇到,我觉得比较关键的是两点:1,干扰脉冲从电源窜入。所以电源变压器要双屏蔽(初次级间加二层相互绝缘的导电屏蔽层,头尾不能相连以免造成感应电流短路,一层屏蔽层接大地,一层接信号地)2,关键位置(如单片机电源引脚等处)加接瞬态抑制二极管(5V),但不同线路,最佳的关键点要通过分析与实验结合加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