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电平

楼主(2007-06-25):
小弟弱弱请教各位高人,高低电平有效,这个高低电平到底是多少?是5v和0v吗?

网友A:
高对12v就是12v,可以加一个1k上拉

网友B:
看具体的电平范围,

简单理解就是靠近高低电平就是高低电平

楼主:
具体应用高低电平

如果一个执行机构低电平有效,就是平时用个上拉电阻把该引脚嵌在高电平,如果该脚通过软件处理为低电平,则与该脚连的执行机构就动作?

网友C:
相对的

高低电平是相对的,不同元件或者相同元件在不同条件下高电平和低电平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在数字电路中能被识别为1的电平就是高电平被识别为0的电平就是低电平,要看使用对像的.
我理解的理想高电平就是工作电压,低电平就是接地的电压.

网友D: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例如电压范围是0--5,高电平〉3.34,3.34=(5-0)*1/3低电平&lt1.67,1.67=(5-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