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LL 倍频的问题

楼主(2007-06-25):
我用的片子是MC9S12C32,我的晶振是4M,想倍频到16M,XFC与VDDPLL之间的那两个电容和一个电阻我接了啊,接法也对啊,我用的是PE自动生成代码,在CPU那里也设定了,烧进去以后,走到 SYNR = 63; /* Set the multiplier register */
REFDV = 15; /* Set the divider register */
PLLCTL = 192;
PLLCTL_PLLON = 1; /* Enable the PLL */
while(!CRG**_LOCK); /* Wait*/
在while(!CRG**_LOCK);这里停下来了
我不知道除了我上面的操作,还需要做什么来倍频吗?尤其是外部电路
另外我的那几个电容电阻虽然和文档上说的不太一样,但是我是和实验室以前别人这么接的,他的没有问题,我的就是不行
各位大哥给我看看啊

网友A:
请按照数据手册设计

IC之间有一定偏差的.
这里的电容电阻是PLL里的一个环路,如果不按照数据手册做,即使你常温下可以工作了,也不能保证在整个MCU的温度工作环境里一定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