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9S12DG128B的中断优先问题

楼主(2007-06-27):
我用了PT0-PT3测量脉冲,单个测量都没问题。但假如4个脉冲一起来时,就只有PT0能进入中断了。其它的均没反应。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资料,里面提到默认状态下,进入了中断,I位自动置1,禁止了其他可屏蔽中断。所以我在每段中服程序里面都加了EnableInterrupts。但仍然没有效果,不知道是不是漏了哪里。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是怎么测量脉冲的?

如果用TIM模块,则每一路输入都有各自的中断标志,中断处理应该不会遗漏。

楼主:
不行哦

就是用了TIM模块,我专门做过实验,当一个信号同时输到几个通道时,就只能有一个通道有中断。我用的是PT0-PT4,只有PT0能产生中断。

网友A:
TIM中断处理

如果你用的是IOC0-4通道(PT0-4引脚)的输入捕捉功能测量脉冲,则尝试:
1)TSCR1寄存器的TFFCA位“置1”,使用中断标志快速清除方法。
2)在各通道的中断服务程序中不要去读写中断标志寄存器T**1
3)只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通道数据寄存器TCx(16位),只要读了这个寄存器,对应通道的中断标志将自动清除。

楼主:
晕了

TFFCA置1好像没什么效果,只要不清T**1位,就不断地进入中断。唯有先扫描查询各个口的方法凑合着用先了。

网友A:
说不通

我验证过多通道比较输出时的中断处理,软件清除某一位中断标志的方法肯定不行(寄存器“读-修改-写”的问题)。通过使能T**1间接清除中断标志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楼主:
前段时间忙其它去了,现在把这段程序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include <hidef.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c9s12dg128.h>
#pragma LINK_INFO DERIVATIVE "mc9s12dg128b"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interrupt 8 void TIME0_ISR(void){

    T**1_C0F = 1;                              //清标志位
    PORTB_BIT0 = !PORTB_BIT0;                   //PORTB口相应的位取反,上升下降沿均取反

}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interrupt 9 void TIME1_ISR(void){

    T**1_C1F = 1;
    PORTB_BIT1 = !PORTB_BIT1;

}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interrupt 10 void TIME2_ISR(void){

    T**1_C2F = 1;
    PORTB_BIT2 = !PORTB_BIT2;

}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interrupt 11 void TIME3_ISR(void){

    T**1_C3F = 1;
    PORTB_BIT3 = !PORTB_BIT3;

}

static void TIMERInit(void) {

    TIE = 0X0F;           //启用中断
    TSCR2 = 0X02;           //4分频得到2M时钟
    TIOS = 0X00;            //设置输入通道
    TSCR1 = 0X80;            //打开计时器
    TCTL4 = 0XFF;           //0,1,2,3通道捕捉上升,下降沿
    T**1 = 0XFF;           //清标志位

}

void main(void) {

  DDRB = 0xFF;
  PORTB = 0x00;

  TIMERInit();
  INTCR_IRQEN = 0;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

  }

}

楼主:
以上程序各位有兴趣可以验证一下

置于张教主说的间接清除中断标志T**1,具体操作不太明白,希望指点迷津。

网友A:
5楼时根本就没有照4楼说的改

static void TIMERInit(void) {

    TIE = 0X0F;           //启用中断
    TSCR2 = 0X02;           //4分频得到2M时钟
    TIOS = 0X00;            //设置输入通道
    TSCR1 = <font color=#FF0000>0X90</font>;            //打开计时器, TFFCA=1
    TCTL4 = 0XFF;           //0,1,2,3通道捕捉上升,下降沿
    T**1 = 0XFF;           //清标志位

}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interrupt 8 void TIME0_ISR(void){

    <font color=#0000FF>//T**1_C0F = 1;                              //清标志位
    //说了不能直接清中断标志,还是不听</font>

    <font color=#FF0000>TC0;</font>                  //读一次捕捉寄存器,自动清除对应中断标志

    PORTB_BIT0 = !PORTB_BIT0;                   //PORTB口相应的位取反,上升下降沿均取反

}

其他中断服务程序类似。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

原来当初打开了TFFCA=1,但没有读TCx,所以使程序不断地进入中断。原来还要读一次TCx的,呵呵。

网友A:
其实答案已经在4楼了

居然还不能早点照着样子自己搞定?

网友B(2007-08-04):
佩服一下

网友B:
张教主雄起

网友C(2011-02-24):
好不容易搜到这样一篇帖子,跟我先前遇到的问题一样。兄弟伙,这个方法光是输入捕捉倒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用到定时器中断的时候就完了,程序一直执行的是定时器中断程序,进不了主程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D(2013-04-17):
引用 网友A:
static void TIMERInit(void) {    TIE = 0X0F; &nbsp ...

你好,读TCx只要写TCx;就可以了吗?为什么我写了这句编译出错,说:Result not used

网友E:
各位,我想用这个芯片去做EPS的ECU,谁有相关的控制电路图。

网友F(2014-01-22):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