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08qg8spi读93c46问题

楼主(2007-06-29):
用qg8的内部spi模块读取spi接口的93c46eeprom时16位时,采用查询方式,发现输出波形正常,

但是接受寄存器会把93c46发出的第一个零位放入spid中,请教高手如何解释。

需要接受3个字节一位后才能是正确的数据。并且,无论在发送或接受spid一放数,就会置位SPIS_SPRF

unsigned char rebuff1,rebuff2,rebuff3;

 b_cs=1;     //93c46使能

     yanshi();   //延时

     SPID=0X01;  //高7位补齐脉冲

     while(!SPIS_SPTEF);

     rebuff1=SPID; //清除标志

     SPID=0X80;    // 低六位为读取9346的地址

     while(!SPIS_SPTEF);

     SPID=0X00;    //产生时钟

     while(!SPIS_SPTEF);

     rebuff1=SPID;   //

     while(!SPIS_SPRF) ;

     rebuff1=SPID;

     SPID=0X00;     //产生时钟

     while(!SPIS_SPTEF);

     rebuff1=SPID;   //读取高字节,????最高位为0,实际为1

     while(!SPIS_SPRF) ;

     rebuff2=SPID;

     SPID=0X00;     //产生时钟

     while(!SPIS_SPTEF);

     rebuff2=SPID;   //读取低字节,????最高位为高字节零位,

     while(!SPIS_SPRF);

     rebuff3=SPID;

     SPID=0X00;      //产生时钟

    while(!SPIS_SPTEF);

     rebuff3=SPID;    // ????最高位为低字节零位

    SPIC1=0X00;

     yanshi();
     yanshi();
     yanshi();
     yanshi();
     yanshi();
     b_cs=0;
     yanshi();

}

 void yanshi(void){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i++)__RESET_WATCHDOG();
}

网友A:
spi总线有四种工作方式,

spi总线有四种工作方式,这个现象就是没有设对工作方式,93c46应该是设置成spi1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