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_tech版主:CW5.1怎么没有AW16?

楼主(2007-07-02):
free_tech版主:CW5.1怎么没有AW16?小第刚刚学习.刚刚买了仿真器但找不到AW16这个型号呀?

网友A:
aw16与aw32一样,先用aw32建一个工程

aw16与aw32一样,先用aw32建一个工程,

然后,你改工程路径下
        project settings
            linkfiles
              project.prm

    ROM                      =  READ_ONLY    0xc000 TO 0xFFAF;
    Z_RAM                    =  READ_WRITE   0x0070 TO 0x00FF;
    RAM                      =  READ_WRITE   0x0100 TO 0x046F;
    ROM1                     =  READ_ONLY    0x1800 TO 0x185f;
    ROM2                     =  READ_ONLY    0xFFC0 TO 0xFFCB;

ROM   RAM值就行了上面是我改的ac16的程序定义

楼主:
3楼的是北京飞锐XX公司的?

3楼的是北京飞锐XX公司的徐工把;

网友B:
3楼的方法是可行的

我们测试过,以HCS08GT8A为例:HCS08系列里无该型号,我们选择HCS08GT16,修改PRM文件后,进土调试后,识别出目标芯片不是HCS08GT16而是HCS08GT8A,并且有一个对话框让我们选择HCS08GT8A。

网友C:
下载CW 6.0

网友D:
CW5.1最新的AW补丁可以下载

安装后就有了。
CW6.0已经放出,可以用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