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乘除运算在捕捉中断中可以用吗?

楼主(2007-07-08):
浮点乘除运算到底在捕捉中断中可以用吗?为什么我得老是不对呀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太清楚

    浮点乘除运算与 捕捉中断有关系吗?
    你是不是中断中寄存器以及状态没有保护?

网友B:
:)最好不用,否,中断里处理的数据太多.

网友C:
只要不影响主流程和别的中断,就是可以的

网友D: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用的

问题是此类运算会消耗大量的CPU时间。可能会出现当前中断还没有处理完,新的中断请求又发出了,这时MCU将永远忙与处理中断服务而无瑕做其他事情。

但实际上一般人都不会在中断服务中去做这些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