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读取IRQ的电平

楼主(2007-07-09):
如何用C语言读取IRQ的电平?
目前这样写的,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byte IRQ_INPUT()
{
    __asm{
        LDA        #0x00
        BIL        LOOP
        LDA        #0x01
    LOOP:
        RTS
    }
    return(0);               // 没有意义,使编译器不出警告
}

网友A:
就用这个办法

IRQ的电平只能用BIH和BIL指令去获取。在高级语言里没有直接支持。

楼主:
re

谢谢!
Jerry是师英吧~~以前拜读过你的大作。就是在QG8上模拟EEP的**,还试了那个程序,很好用的

网友B:
有内置的宏可以用的,以前在中电网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