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

楼主(2007-07-09):
各位大侠们,小弟我刚刚接触S08AW系列的单片机,用codewarrior调试的,
我以前看的资料中是有CONFIG1和CONFIG2,但codewarrior中没有,所以
我还没找到关于SCI控制允许位,希望大家帮忙啊!

网友A:
sci1c1,sci1c2

/*** SCI2C1 - SCI1 Control Register 1; 0x00000042 ***/
typedef union {
  byte Byte;
  struct {
    byte PT          :1;                                       /* Parity Type */
    byte PE          :1;                                       /* Parity Enable */
    byte ILT         :1;                                       /* Idle Line Type Select */
    byte WAKE        :1;                                       /* Receiver Wakeup Method Select */
    byte M           :1;                                       /* 9-Bit or 8-Bit Mode Select */
    byte RSRC        :1;                                       /* Receiver Source Select */
    byte SCISWAI     :1;                                       /* SCI Stops in Wait Mode */
    byte LOOPS       :1;                                       /* Loop Mode Select */
  } Bits;
} SCI2C1STR;
extern volatile SCI2C1STR _SCI2C1 @0x00000042;
#define SCI2C1                          _SCI2C1.Byte
#define SCI2C1_PT                       _SCI2C1.Bits.PT
#define SCI2C1_PE                       _SCI2C1.Bits.PE
#define SCI2C1_ILT                      _SCI2C1.Bits.ILT
#define SCI2C1_WAKE                     _SCI2C1.Bits.WAKE
#define SCI2C1_M                        _SCI2C1.Bits.M
#define SCI2C1_RSRC                     _SCI2C1.Bits.RSRC
#define SCI2C1_SCISWAI                  _SCI2C1.Bits.SCISWAI
#define SCI2C1_LOOPS                    _SCI2C1.Bits.LOOPS

#define SCI2C1_PT_MASK                  1
#define SCI2C1_PE_MASK                  2
#define SCI2C1_ILT_MASK                 4
#define SCI2C1_WAKE_MASK                8
#define SCI2C1_M_MASK                   16
#define SCI2C1_RSRC_MASK                32
#define SCI2C1_SCISWAI_MASK             64
#define SCI2C1_LOOPS_MASK               128

/*** SCI2C2 - SCI2 Control Register 2; 0x00000043 ***/
typedef union {
  byte Byte;
  struct {
    byte SBK         :1;                                       /* Send Break */
    byte RWU         :1;                                       /* Receiver Wakeup Control */
    byte RE          :1;                                       /* Receiver Enable */
    byte TE          :1;                                       /* Transmitter Enable */
    byte ILIE        :1;                                       /* Idle Line Interrupt Enable (for IDLE) */
    byte RIE         :1;                                       /* Receiver Interrupt Enable (for RDRF) */
    byte TCIE        :1;                                       /* Transmission Complete Interrupt Enable (for TC) */
    byte TIE         :1;                                       /* Transmit Interrupt Enable (for TDRE) */
  } Bits;
} SCI2C2STR;
extern volatile SCI2C2STR _SCI2C2 @0x00000043;
#define SCI2C2                          _SCI2C2.Byte
#define SCI2C2_SBK                      _SCI2C2.Bits.SBK
#define SCI2C2_RWU                      _SCI2C2.Bits.RWU
#define SCI2C2_RE                       _SCI2C2.Bits.RE
#define SCI2C2_TE                       _SCI2C2.Bits.TE
#define SCI2C2_ILIE                     _SCI2C2.Bits.ILIE
#define SCI2C2_RIE                      _SCI2C2.Bits.RIE
#define SCI2C2_TCIE                     _SCI2C2.Bits.TCIE
#define SCI2C2_TIE                      _SCI2C2.Bits.TIE

#define SCI2C2_SBK_MASK                 1
#define SCI2C2_RWU_MASK                 2
#define SCI2C2_RE_MASK                  4
#define SCI2C2_TE_MASK                  8
#define SCI2C2_ILIE_MASK                16
#define SCI2C2_RIE_MASK                 32
#define SCI2C2_TCIE_MASK                64
#define SCI2C2_TIE_MASK                 128

网友B:
SCIC2_TE,SCIC2_RE

楼主:
thanks

知道了,谢谢!

楼主:
S08AW系列中有SCI允许位吗?  我指的不是发送和接收允许位~!

网友C:
没有总的开关

他有两个串口模块,只要把发送和接受使能关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