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RS08SA12,这颗有人用过吗?

楼主(2007-07-12):
编程器用什么呢?CW好像不支持啊,一定要用汇编吗?谢谢

网友A:
目前还是用汇编

芯片的资源很好,可以用p&eics8开发,免费下载,
官方网上该芯片没有资料。新推出的cw6.0也不支持。

还是选s08aw16或s08ac16吧,资源多,已经量产,价格好,货源足,单片12-16元之间

楼主:
请教,AC16Freescale的主页也没有啊

怎么回事呢?

网友B:
AC16还没有正式发布

不过快了,所以网上没有公开的信息。可以考虑用AW16暂时代替,两者的差别很小(不是没有)。

SA12的价位理论上要比AC16低。看你的功能和价格要求,酌情考虑。

网友C:
摩托的单片机可以问我?没问题

摩托的单片机可以问我?没问题,我还有仿真器 是908sr12的不过都相通!你的型号写错了!

网友D:
winter1999 你决定要用SA12的话,

我这边有CW的补丁。C编译器补丁和器件补丁都有。
现在可以用C开发的。
jerry.shi@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