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使用飞思卡尔单片机的前辈们

楼主(2007-07-19):
本人自己开发了一个用户板,是s12x系列的单片机,有一个问题请教前辈们:
用什么样的仿真器,看资料说是用BDM调试接口,可是这样的接口仿真器哪里有卖?问了清华的飞思卡尔中心他们卖的是s12dp128的,说这样的BDM核心子板只能仿真128的片子,不能仿真其他的片子,请问到底这是个怎么样的情况。

楼主:
谢谢

请问用BDM调试方式的话,是不是调试的相关接口软件也得自己编写?有没有相关的参考程序,由于第一次用这个moto的片子,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网友A(2012-02-18):
不用了,用他们的编译环境就行了,开源的BDM也可以用,而且也不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