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位单片机选型问题

楼主(2007-07-21):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16位单片机,要求64K以上的FLASH,4K以上的RAM,12位DA,

如果有,请说出其型号,我找了半天也没找见,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07-09-24):
带12位DA

  freescale的 16位MCU,没有带12位DA的. 其他条件都可以满足.

网友B:
请看MC56F8036,16-bit DSC (MCU+DSP)

64K Flash,4K RAM
12-bit ADC,12-bit DAC (2 ch)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56F8037&nodeId=016246863662921379

网友C:
430可能有...

网友D:
步进控制(频率、脉冲数)

需求单片机控制2路步进电机;要求:1)可显示和输入使用的频率输出脉冲数;2)外部脉冲触发1次;安设定频率,脉冲数执行1次动作。

网友D:
步进控制(频率、脉冲数)

需求单片机控制2路步进电机;要求:1)可显示和输入使用的频率输出脉冲数;2)外部脉冲触发1次;安设定频率,脉冲数执行1次动作。ptsliyi@163.com

网友E:
51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