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了问题

楼主(2007-07-23):
我的程序在编译的时候提示没有找到max7219.h.但是我看了一下max7219.h在sources文件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尝这样做:

头文件用<>or ""
两者有区别的,或者头文件路径不对

楼主:
请问头文件用<>和""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B:
如下

: <>从系统目录搜索
: ""先搜当前的,再搜系统的
: 一般把系统的用<>
: 自定义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