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触摸屏原理请教

楼主(2007-07-26):
PCB制作触摸屏原理请教
目前买到一个产品,他的菜单控制按键等做的很有意思。(跟iPOD的操作方式完全一样),拆开来研究一下。发现在他的触摸屏下就是一个PCB板,PCB板上画了几条走线很有几何规律的PCB线,这些PCB线连接到了单片机的几个IO口。

手指在上面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滑动的时候,实现了选择指示条在屏幕菜单上的上下滑动。(就像控制Window的那个滚动条),这个是基于什么原理实现的呢? 电阻检测?

网友A:
测电容

IO口+定时器测电容充放电时间,电容值改变了的就是有键按下,知道了哪个按键做滑动应该不难的

网友B:
Cap Sense

所谓的电容传感器,或者电场传感器。在HC(S)08单片机上有张工做好的方案。

另外有单独的传感器芯片可以实现。搜索MC33941, MC33940,MPR081, MPR082, MPR083, MPR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