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9S08AW16的晶振

楼主(2007-07-31):
同一个程序下载到目标板里,我要定时的500MS有时正确,有时只有250MS,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的外部8M的晶体,可靠起振,使用FLL,1分频,16M的BUS频率。我观察了ICGC1=0XFC,
ICGC2=0X88, ICGS1=0XEA,ICGS2=0X01,ICGFLTU=?? ICGFLTL=0X08;500MS和250MS时
只有ICGFLTU在变化。

网友A:
你的程序中有对ics模块操作

aw16的时钟可以支持7种方式,可以在程序中切换,

这是外部4M-20M的初始化

  4-MHz to achieve 20 MHz bus frequency.

ICGC1 = $7a (%01111000)

ICGC2 = $30 (%00110000)

while(ICGS1_LOCK==0);

然后,如果不需要低功耗设计就不要在程序中对他ICG模块进行改写

楼主:
程序中再也没有对ICG模块进行读写了呀

void init_MCU(void)
{

    ICGC1 = 0xfc;
    ICGC2 = 0x88;

    //SRS = 0x00;
    SOPT = 0x53;
    SMCLK = 0x00;
    SRTISC = 0x00;
    SPMSC1 = 0x1c;
    SPMSC2 = 0x00;

    while(!ICGS1_LOCK);

    init_PORT();
}
程序中再也没有对ICG模块进行读写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