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 Multilink调试时出现问题

楼主(2007-08-03):
提示:
“Opening USB Port 1 ...MON08 MULTILINK Interface cable detected - Flash Version 2.20
Could not measure target baudrate.”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目标板外围硬件问题

要进入MON08调试模式,单片机的相关几个引脚在上电复位时必须确定高低状态。请仔细阅读数据手册关于MON08的章节并检查你目标板上相关引脚的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