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不同版本问题

楼主(2007-08-08):
将3.1的工程在5.0中打开,代码升级后无法编译通过了,请问低版本代码向高版本有什么需要处理的

网友A:
重新建一个工程,拷贝粘贴

主要是自带的库函数变了,主程序不用动,只要新建一个就行,拷贝粘贴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