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HCS08和MCS51的速度比较么?

楼主(2007-08-08):
假设HCS08的外振荡器是32MHz,那么内部总线是8MHz.
MCS51也是32MHz,6clock,内部总线5MHZ.

如果是一般控制程序,速度差别有多少?有这方面的资料么?
因为MCS51的开发工具比较好,全实时在线调试,用起来顺手.
HCS08的软件开发工具不错,调试器差点.但芯片选择多,IO多,带内部PWM.

网友A:
有比较,一般的hcs08的10M相当于新51的40M

就拿一个NOP指令,1个总线时钟时钟周期就执行完了,
老的51需要12个总线时钟周期,
新的51需要4个总线时钟周期。

一般的控制程序相同的晶体,有4倍的速度差别。

HC9S08AW系列从汽车级AW8-AW16-AW32-AW48-AW60,普通AC8-AC16,
封装32-64脚,电压3-5V,总线20M,你可以关注一下,

另外   WWW.MYHCS08.COM  有低成本开发工具的介绍,编程,方针,调试一体

网友B:
相当于STC多少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