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发现,hc08与hcs08差别挺大的。

楼主(2007-08-10):
hcs08有stop1,stop2,stop3模式。

有了bdc,没了monitor rom.

等等。。。

这么快,其内核就变动这么大,怕怕。

网友A:
不是太大

使用一样的,内部模块不变,致使增加了几个模块,调试更方便
1,bdm 单线仿真,不用位选,内部硬件实现
2,时钟fll更可靠,
3,低功耗快追上msp430了
4,我们免费送bdm仿真工具,www.myhcs08.com

网友B:
怎么免费得到你的东西呢?

我的邮箱是yinzhaor@163.com.盼望你能和我联系!

网友C:
汇编中定义常量表怎样换行?

NumTab  FCB     $00,$00,$01,$01,$02,$02,$03,$03,$04,$04
                $05,$05,$06,$06,$07,$07,$08,$08,$09,$09
以上会出现编译错误

楼主:
这样试试

第二行的$05前面再加一个fcb看看。
或者第一行最后一个$04加上一个逗号再看看

网友D:
怎么申请啊?

   怎么申请得到仿真器啊,我的邮箱mannerf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