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拿到仿真器,用9s08QD4设计了一个永磁式欠压脱扣器,请指

楼主(2007-08-20):
第一次用9s08系列的。对其硬件模块不是很熟。请各位指点下!

另外有几个问题:
PT4可以如我图上那么用吗?

另外,当TPM模块仅用于内部定时时,其相关IO可以当GPIO用吗?

网友A:
口线可以这样用,但是系统没有隔离

1,单片机取电和磁继电器线圈取电最好通过隔离变压器
2,最关键的电压取样有问题,要把给单片机供电和采样分开,比如加二极管隔一下。
3,我发一个我做过的qg8做的欠压,过压保护图

楼主:
版主发的图在哪?没看到!

我的邮箱ds_mcu@sina.com

没用变压器是成本及空间的考量.

网友B:
我发到你邮箱里吧

楼主:
大哥
晕,没收到!
邮箱是ds_mcu@sina.com

网友C:
让大家都看看吧,不要只发一个人邮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