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匯編編譯器說明幫助文件

楼主(2007-08-23):
請問哪裡可以找到CodeWarrior匯編編譯器說明幫助文件,想查找一下有關偽指令的用法。

网友A:
HCS08 指令集

您可以去 www.myhcs08.com的新手入门中查看 HCS08指令集

楼主:
鏈接為空的

HCS08 指令集的下載鏈接是空的,請版請確認一下。

网友A:
连接可以打开

我检查过了,可以打开。如果还是打不开,您可以点击http://www.myhcs08.com/upload/pdf/8/hcs08指令集.pdf 下载
 相关链接:http://www.myhcs08.com/upload/pdf/8/hcs08指令集.pdf

网友B:
CodeWarrior在线帮助系统

就是Help菜单里的哪个。按下F1也可以呼出。

楼主:
有匯編的麼

我看到CodeWarrior在线帮助系统都是C編譯器的幫助。有匯編的麼?!
HCS08指令集裡隻有指令說明而已.

像用PIC的,有些就非常有用,例如定義一些有點規律的表時,非常方便,易檢查而且不容易出錯。
M_SPEEDTABLE    macro
        local    a=0
        while a<.116
            DT high(.7500000/(.5000-.30*a))
            DT low(.7500000/(.5000-.30*a))
            a=a+.1
        endw
        while a<.150
            DT high(.7500000/(.5000-.30*a))
            DT low(.7500000/(.5000-.30*a))
            a=a+.1
        endw
        while a<.256
            DT high(.7500000/(.5000-.30*.150))
            DT low(.7500000/(.5000-.30*.150))
        a=a+.1
        endw
        en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