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68HC908LV8要停产,不知道是真是价?

楼主(2007-08-24):
FREESCALE的人 能给一个明确的回答吗

网友A:
目前只是不推荐设计

建议你做替换准备。

网友B(2007-09-24):
MC9S08LC36

  新的HCS08 系列里面有带LCD显示的MCU,可以看 MC9S08Lc36产品,或者MC9S08Lc60.

网友C:
差不多

注意几乎所有908系列的单片机都不推荐做新的设计。请直接选用合适的9S08或RS08系列。